新手 看完电源工作原理后 修好的第一个电源

楼主(2012-04-01):
做维修以来 一般有电脑电源坏的 都是直接换掉 很少修 不管大毛病小毛病 直接卖给收废品的 最近闲的蛋疼  手头又堆积很多金河田 长城的电源 当垃圾处理确实有点浪费。。。。
随手拿过来一个金河田的电源 开盖 -把灰扫干净  保险管---ok   短接power 能加电  用万用表 测3.3 5 12  sb pg 都正常 。。。。。晕了 难道说这是一个好的电源 。就算是好的也不敢拿我的主板当小白鼠,直接拿过来一个带cd功能的老光驱 插上耳机 播放没问题。奶奶的 把我的试机利器 一块花屏的815主板  装上 ===不触发。。。。 排除主板问题  这个电源看来还有隐疾
根据电源工作原理
把问题锁定在5sb把这,拆开电源,目测电容全部正常,按5vsb走电路,全部正常  准备换光耦 偶尔用电流表测了一下电流 发现 很小。 。。。看来是稳压滤波上面还又漏网的 把几个滤波电容 全部砍掉 最后 测得一个外表完整的10v1000 的电容老化 换掉 上机ok

虽然简单,值得鼓励

网友:
学习了!!!!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LZ的工具多呀,我都没用过电流表(我是业余的)

网友A:
我手上也有这种故障的电源,但是5VSB的滤波都测过了,没有问题。陷入维修僵局。唉

网友:
这都可以,看来楼主的家伙不少啊

网友:
楼主,资料可否上传,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这种故障的电源,但是5VSB的滤波都测过了,没有问题。陷入维修僵局。唉

因为待机电路时通电就工作 所以sb电路坏的比较多  找个有电源灯显示的老主板  能快速判断是不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工具还是不齐啊。。

网友:
我最怕修电源了,特别是修高压部分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电流表是测哪个地方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5092&page=2#pid4889314 第九楼上传的就是  ...

哪有啊,怎么没看到呢,坐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有啊,怎么没看到呢,坐等

打错了 是 第十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电流表是测哪个地方的呢?

春哥 嘿嘿 俺是新手 就是5sb的电流 其实这个是多余的 只要看主板上电源led灯就可以了 只要灯不亮或不够足够的正常亮度 就基本判断是待机电路的问题  我自己瞎琢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 是 第十楼

还是没有啊

网友E:
恭喜楼主,把理论变成实践了!慢慢来经验多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把理论变成实践了!慢慢来经验多了就好了

呵呵 谢谢 现在感觉越修越上瘾了 顺手了 已经修复10个  感觉很有成就感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办法把这成就感变成人民币,那才悲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谢谢 现在感觉越修越上瘾了 顺手了 已经修复10个  感觉很有成就感

我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修收音机,黑白电视,彩色电视。那时候我们老师给做故障,然后对照电路图纸,慢慢测量各个电压,最后找到老师用小刀给断的线,把电容两脚拧在一起,当时的成就感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