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3FW 白屏之维修

楼主(2012-04-01):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AOC的显示器  客户说用的好好的 第二天白屏了   一般白屏可能维修的朋友都知道是屏的问题  而且最多的是保险  呵呵  可是我走了弯路了  拆开后看图

把FL101当保险了 一量  阻值为0 正常的啊  于是在板子上乱量  别见笑啊  因为电路板是在背面的 要掀起来才能 量的 焊的也不方便 难看啊大侠们  可以看到上图最上面几颗电容  对了  最难看的那几个 阻值为0 击穿了 换了之后还是白屏  郁闷了  把屏线拔掉  一直白屏 不会自动灭掉  我晕  开始怀疑是驱动板MCU了  哎  还是基础不好啊  后来到淘宝上定驱动板  淘宝的老板告诉我 这款机器没有待机的  所以会一直白屏  还是屏的故障  劝我不要先买驱动板   感动啊  怎么好的老板  再此就不说出店家 免得朋友们以为我做宣传呢  后来又量驱动板到屏的5V正常啊  再量平上面的1117一样的东西  完了没电压  再仔细的一看 那个很小的 黑色的 上面写了SB 奶奶的 当我是SB啊  我一直以为是个小电阻 不是保险 看来还是保险  一量  果然  换上一个好的  。此时明白了 是上面那几个电容短路造成了保险熔断  上机测试OK 看下图
最后想问下各位前辈  AOC的白屏是不是通病啊  看到坛里面很多朋友都是遇到白屏的

又学新东西了
楼主,FL101,看电路板上走线,就是一个保险电感!0欧没错!它的前面还有个“SB”的东东我看不清,是屏供电脚经过的第一个保险f101,这是正确的!

网友:
修过这台都是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
谢谢指点  我还需继续努力

网友:
典型的vdd电源短路 正常为13v左右

网友:
屏电路一般是不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

847902061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显示器修的不多。。路过学习下。。。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我有2台惠普20显示器 白屏现在还没修上,郁闷死了。

网友:
vdd13V模拟供电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很好的一例维修案例,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有一台HP的  ,没有弄好

网友:
.这机子是东莞的威成代工的吗?这屏问题多的很哦...

补充内容 (2012-4-7 20:53):
哈哈 DDL已经倒闭了..关门几年了..

网友(点评):
在维修站时,都说威诚是后娘养的,质量差,嘿嘿

网友:
就是那个标着F101的东西吧。

网友:
现在手里还有两台白屏。。。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白屏的,目前正在检测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屏一直是白的。。。而且没待机。。。

网友:
我收台白屏的,丢那一直没来的急修。偶尔有一天再开机,正常了。用到现在也没出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Yy.
可能是屏线接触问题而已

网友:
AOC的都是驱动板坏的多,很少遇到白屏的

网友:
这个保险也会看错,真是服了啊

网友:
液晶屏挂求了

网友:
我咋没这么好的运气,遇见几次白屏的,全是主芯片坏了,其中一个换的时候还焊坏了

网友:
拔掉屏线肯定白屏啊

网友:
我也有个惠普的,上半部分白屏,准确的说是上半部分发白,隐约还能看到东西的,下半部分就一切正常,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
这个一般的维修店是没有办法修理的,属于薄膜上的芯片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们是碰到很多了,一般是个多赚钱的机会。

网友:
运气不错,可以这样说吗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华硕的是白屏的,电源板也没12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台华硕的是白屏的,电源板也没12V输出。。。。

没 12v  你要先修12v啊

网友:
我修了几个方正的屏,和楼主说的一样,就是屏上的电容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修的不多。。路过学习下。。。

哇。这个也算啊。。下次注意点

网友:
这都是经验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修的多了一般是屏电路电容的轻微短路造成的烧屏保险。

网友:
焊的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