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看视频、玩游戏会掉电,浏览网页又没问题,请求帮忙。。

楼主(2012-04-01):
联想Y450 看视频、玩游戏会掉电,掉了电重启又可以用:专门浏览网页,不论打开多少网页都没问题,请求帮忙。。。到底是那一路的问题(风扇已改为长转)

补充内容 (2012-4-3 17:40):
谢谢各位,本故障已解决。有问题的时候换过电源一样会掉电,现在重新焊过显卡(不用换,在焊显卡前要把白胶搞掉再焊,否侧加焊不能成功)焊好之后看普通电源、视频不会掉电,再看高清的视频也会掉电,换了电源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工作量大的时候就出问题 坐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Y450我修一台也这样求思路

网友:
显卡我上过BGA重焊过也是一样

网友:
掉电的时候监测温度 ,看是哪的问题 。

网友:
这个显卡一定要换 上次我修的一台Y450 玩游戏就灰屏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  后来换了个新的显卡搞定

网友:
  先检测温度。。。看是不是温度引起掉电的。。

网友:
温度我把显卡调到80报警,不看电影等等视频温度在45-55左右,一看电影等等视频温度慢慢上升到68左右后就点了电,重新开机又一样

网友:
d

显卡应该不会马上掉电吧,压温测试显卡温度一到65度马上就掉电重开又可以,显卡有问题温度一高会报警或者蓝屏吧   买新显卡费用又高(不敢试啊)
  没思路了,希望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或是温度过高。

网友:
把显卡散热搞好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整。  如果显卡没问题的话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负载用电量大的时候带不动 就掉电了。
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有没有电容漏电的  都会引起这样的毛病的 。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显卡散热问题,昨天我师傅修到一台,一完游戏就挂,后来听他说把显卡及显存都做散热处理,现在OK。

网友:
修机我可以说不行,但搞散热我还可以的、供电电容也换了,都还是一样,温压测试和看电影都是到65度就掉了。65度温度应该不高呀,散热部分也不是很热
会不会是温控出错了,请问温控怎么查,小弟是新手

网友:
先检查显卡供电 玩游戏运行量大 所以掉了

网友:
不知道是集成还是独立的,先看看如果是独立,先测试显卡的供电,辅助供电,看看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少那路供电,如果都不少的话,就要看看显卡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坏了,看吹出来的风热不热啊,用软件测下温度

网友:
很明显散热问题啊。。。。显卡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嘛。

网友:
我认为是散热的问题。楼主可以用鲁大师来测测温度。就知道了。

网友:
你找个旧 的显卡芯片换上去看下不就不用发那么多钱了。好了就在买新的换。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温度过高,导致掉电的了!

网友:
谢谢各位,那小弟就找个旧显卡来做试试(独立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换了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