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01):
内存供电0.6V-。连到RT9202.代换了还是一样,跑到1个上拉由FP6137B,5678脚3.3V。。1脚0.6,3脚0.3.......4脚没电压,替换了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测下内存供电的mos管 G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芯片条件满足没? 要是都满足 那就把MOS管 大电容都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