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解决实例

楼主(2012-04-01):
字符由虚线组成

现象:在一华硕主板的电脑上,发现在VB中用鼠标移动滚动条时,有些项目显示的字符由虚线组成,当把9750显示驱动设置成16位真彩以上的颜色数时故障消失。

方法:更换其它芯片显示卡。

说明:按照同品牌产品配套的原则,改换成华硕AGP-V1326(SiS 6326芯片)24位 AGP显示卡后,上述现象全部消失。

显示器闪动,且低音炮有噪音

现象:我的显卡为SIS 6326(4MB缓存,带TV输出),显示器闪动比较厉害,且音箱(低音炮)有噪音。调整刷新频率无法进行,修改显示器类型、使用稳压电源都无效。升级声卡驱动程序,换声卡,换Win 98声卡驱动也无效。

方法:禁止显示卡的TV输出。

步骤:我的电脑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显示器属性中,把关于TV输出一项从VGA+TV修改为VGA ON(TV OFF)即可解决刷新率调整和消除音箱的噪音。

说明:该故障多发生在带TV输出的显示卡上,请使用这类显示卡的用户注意。联想天琴959P电脑的显卡为SIS 6326(4MB),也可能有这样的故障现象。

检测显示卡时死机

现象:在开机检测显示卡时系统死机。

方法:区分是显示卡冲突还是本身质量问题。

步骤:在别的电脑上测试该显示卡或把电脑上的其它插卡都拔下测试。当然,第一种方法更好。

说明:显示卡本身质量问题往往伴随着花屏的现象。

显示器类型相关

现象1:屏幕上图像的边缘抖动,尤其是左下角。该现象发生在I Will主板,S3 765显示卡,Envison 15寸显示器,PII 266 CPU配置的电脑上。

方法:更改显示器类型。

说明:显示器类型与显示驱动程序都可以造成显示混乱。检验是否显示器类型和驱动有关的简单方法是进入安全模式。若问题不复存在,请更改显示器类型或驱动程序。本例在Win 98中修改了显示类型,显示就正常了。

现象2:开机后总提示显示适配器设置不对,怎样设置都不能使这条消息消失。

方法:更改显示器类型。

说明:实际上可能就是显示器类型不对,修改显示器类型之后就可能解决问题了。要使用非Intel芯片组请参照主板说明书安装光盘上的补丁程序。

修改分辨率后

现象:改变分辨率时,为什么有时需要重新启动,有时不需要?是Win 9x系统不稳定吗?

说明:对于Win 95[ver 4.00.950]来说,修改分辨率和修改颜色数都会使系统重新启动,但对Win 98来说,改变分辨率时,系统不重新启动,但在改变颜色数时就要重新启动。并非系统稳定与否。

图像右偏

现象:修改分辨率后,我的屏幕在出现Win 95的蓝天白云时图像位于正中,但出现Win 95桌面时图像就向右偏了,而调整了一个就照顾不了另一个,怎么办?

方法:更改显示器类型。

步骤:以鼠标右键单击桌面上无图标处,选择
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更改,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即可。请准备Win 9x安装盘。

说明:请检查一下显示器的类型设置的正确与否,如果设置不正确,可能就会出现上述情况。一些14英寸的显示器可能无法再调整。但在15英寸和更大的显示器上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无法设置到600*800、75MHZ以上(BIOS设置)

现象:我的电脑显示器无法设置到600*800、75MHZ以上。

方法:将COMS中的显存时钟频率设为与主板时钟频率一致。

说明:联想的天称252等集成显示卡的电脑上发生过类似故障。

无法调整刷新频率

现象:我的显卡为SIS 6326(4MB缓存,带TV输出),显示器闪动比较厉害,且音箱(低音炮)有噪音。调整刷新频率无法进行,修改显示器类型、使用稳压电源都无效。升级声卡驱动程序,换声卡,换Win 98声卡驱动也无效。

方法:禁止显示卡的TV输出。

步骤:
我的电脑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显示器属性中,把关于TV输出一项从VGA+TV修改为VGA ON(TV OFF)即可解决刷新率调整和消除音箱的噪音。

说明:该故障多发生在带TV输出的显示卡上,请使用这类显示卡的用户注意。联想天琴959P电脑的显卡为SIS 6326(4MB),也可能有这样的故障现象。

导致WinZip错误

现象:在440EX主板,AGP 6000 V10显示卡,Win 98下,于控制面板内把显示卡的性能调到
全部加速(推荐)时,发现Win Zip软件在运行时很快出错:WinZip32程序出错,详细资料为:WinZip32在0001:00002 a8f的模块GFXDRV.DRV中导致常规保护错误,其下面有寄存器名称和内容列表。当我把性能调整到基本加速 后并重新启动系统,WinZip软件就恢复正常。但某些游戏无法正常运行,如《极品飞车3》,屏幕黑屏很象死机,在全部加速时,该游戏可以运行。再此之前我升级过Direct X 5为Direct X 6,怀疑是开机时破坏了系统或显示驱动程序,试图重新安装显示驱动,但被告知显示驱动程序正在被Windows使用,无法打开

方法:使用新的显示卡驱动程序或更换显示卡。

说明:到该显示卡的站点上找最新驱动程序或补丁。若还不行,只能更换其它芯片的显示卡。从
控制面板系统性能中的图形的设置中,您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在设置全部加速键功能时,屏幕提示:如果计算机没有问题,请使用该设置(推荐);在设置多数加速键功能时, 屏幕提示:请使用该设置纠正鼠标指针的问题;在设置基本加速键功能时,屏幕提示请使用该设置纠正其它错误,如程序异常;在设置无加速键功能时,仅在计算机频繁终止响应或出现其它严重错误时使用该设置。这是高级的图形设置,这些设置控制Windows使用图形设备的方式,可以帮助您诊断与显示卡有关的故障。您可以把它当作调试工具使用。

设置集成显卡缓存

现象:根据给我组装电脑的人说,我的显示卡集成在主板上,它使用主板上的内存。现在,我的显示卡使用1MB显示缓存,但我刚刚购买的软件要使用4MB显示缓存,请问我该如何设置?

方法:在BIOS SETUP中设置。

步骤:以福扬FYI-SIS 5598 TX/VGA MMX主板为例(AWARD BIOS 2A5IIF39):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 SETUP,把光标移动到
CHIPSET FEATURES SETUP上回车,把光标移动到VGA Shared选项上,连续按PgUp键,把取值设置到4MB上。

说明:设置4MB显示缓存之后,如果显示异常,可能与内存条有关,可以把第二条内存与第一条内存更换一下。如果没有第二条内存,可能要增加内存条了,注意把增加的内存条放在第一个内存槽中。

0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什么玩意?用户修笔记本案例?还发到这个版块。你是捣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