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V8主板“嘀嘟”像救护车一样响个不停

楼主(2012-04-01):
一片升技AV8主板,开始故障是不触发,换个一个CPU附近的上管后可以触发开机,当时心里真还是高兴了一小下:)几秒钟之后开始“嘀嘟”像救护车一样响个不停,且主板自带的“两位”数码诊断提示由“02”跑码到“90”挡住了。自己插得诊断卡干脆都不跑码,4个小“-”。量内存电压2.5V。实在是找不到故障了,哪位能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还是上面这块板子,开机后量14M晶振一脚电压时,CPU风扇突然不转了,然后再次触发开机,已经无法开机了(真是越修越坏),当用表笔量该晶振旁边的壹个小芝麻管的对地阻值时,黑表笔接触到上边极点和下边靠右侧的极点时,风扇都会转动,黑表笔一拿开风扇就停转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又出问题了,那位能帮忙?谢谢

网友:
对了,该板子还不能识别SATA接口,7根针脚电压都是0

网友:
还是小芝麻关联电路中的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升技板子我感觉本身就不稳定  经常出些稀奇问题   桥爱坏是通病

网友:
换过CPU吗?这个跟CPU温度有关。先排除CPU。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又有了一点进展就是可以强行开机,开关键附近有一个74HC40510的片子,在坛子里面没有找到相关的参数,也不太清楚各个脚的电压,真的是不会修这个板子了。。。。。。

网友:
振晶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