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经常检不到USB设备,且伴有死机情况

楼主(2012-04-01):
华硕p5PL2主板开始故障是不开机,更换晶振可以开机,但是时不时就检测不到USB设备,且伴有死机的情况,测量USB接口对地阻值都很正常500-600左右,南桥应该没坏,估计是哪个地方供电不足,量南桥附件的R9214有一个脚输出7.23V,导致旁边的一个场管输出也是7.23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小弟是个生手,不过一直很想学修主板,哪位大哥能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输出?场管的输出是7.23 肯定不对?要是是控制级还好说!我绝对是南桥虚焊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9214的哪一脚为7。23V

网友:
还可能是南桥性能不良

网友:
把南桥植株一下试试。有可能是南桥的晶振部分脏了。

网友:
该板子又重新检测发现RT9214的供电脚经常检测不到电压,并且不跑码,顺着线路查周围的电阻、电容基本上都没有电压,然后到一个场管也没有电压,旁边的电感线圈也同样没电压。有时候开机还能检测得到并且跑马复位都正常也能点亮显示器,还有两次情况是跑马跑了一半,显示器屏幕挡在LOGO了。
采取的动作:9214用9202换过,不行。
                  周围的两个场馆也换过,不行。
                 6.3V,820微法的电容也换过,不行。

我真是服了,那位能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