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开机代码d3 d4 d5 03 在线等

楼主(2012-04-01):
开机代码d3 d4 d5 03 代码就不走了,bios跳线换个口后能亮机,但提示“bios跳线错误,改正跳线后重新启动!”
主板是inter845E的主板

网友:
沙发 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清空BIOS试试

网友A:
bios一跳线就清了

网友A:
内存好的,换过了

网友:
看看内存和显卡

网友A:
BIOS跳线跳12 代码03 跳23正常启动后自己进入cmos设置菜单,显示屏是能显示的,F10保存后提示“把主板的跳线帽跳回12脚,然后从新开机”也就是说内存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A:
内存和显卡都换过了

网友:
查CMOS电路 换电池座

网友:
刷BIOS 试试看

网友A:
换上新CMOS电池,测的晶振电压两个脚都在0.25V左右正常

网友A:
怎么刷BIOS啊,现在接12脚显示03代码,机器不启动

网友:
同意刷BIOS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S,

网友:
我用个机器,请一下bios是就可一开机,而且每次都要请bios,请问为什么,前提bios是是刚刷的

网友B:
刷个BIOS试下。。路过。。。。。。。

网友:
刷一下BIOSS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2012-10-03):
刷刷刷,刷了真能好么,刷了不管用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S

网友C(2013-05-06):
我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09-29):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焊北桥

网友:
如果解决了请楼主告诉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我加焊北桥没解决问题,请大家不用加焊了

网友:
刷了BIOS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