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6F上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4-01):
一台华硕W6F,同行送来说上电池不开机,有时又能开机,试机确实。取下电池,上电源能开机。上电池和电源不开机,测试电池无短路,有电。以为是充电芯片坏,拆机把MAX8725E 换了,测试还是一样。COMS放电,再上电池又能开机,关机再开就开不起来。后来查待机。此机按开关后有3、5V .发现一个比较怪的问题,上电池3V待机电感上测有0.7左右的电压,开不了机,拔下电池过会3V待机电感的电压变为0后,再上电池就能开机。不用电池接电源,3V待机电感上没有电压能正常开机。待机芯片是PS51020.这里说下,这个芯片以前有人动过。没有电路图,只有点图。

。待机芯片PS51020的定义图

这个芯片手头没有。下面就不知道怎么查了,哪个哥们可以帮下??

网友:
这里是这个机子的点图

网友:
有能是电源和电池切换电路有问题,查查看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mfkjgg -2 严禁灌水

网友:
ps51020,是充电电源ic吧,ec芯片查了没有,一般ec芯片有一个acin pin 就是检测供电电源状态的,你可以查一下这个信号的所有器件正不正常,别忘了分享。

网友:
找电路图  慢慢查

网友:
换了PS51020,0.7的电压没了。电池能正常开机,不过关机后不拔电池,要过一会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本就是这样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刷BIOS好了没有?

这个你问一下楼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