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开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开机电路中,是实现ATX电源14脚PS-ON被拉低后开机的,我想问的是开机后ATX14脚是恢复高电平呢,还是一直持续为低电平呢,为什么?请说出原理,谢谢
电源

网友:
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要低电平,因为电源启动需要一个低电平,比如494的第四脚就需要低电平才能启动电源
同意楼主:
5.0
hbyq
同意楼主:

网友:
有低电平出发 有高电平出发 来开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