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个超级改装过的表

楼主(2012-04-01):
多的不说,电池用2个笔记本的电芯改的!!胜利VC890D最麻烦的就是每次开机都要旋转到OFF档!!!于是乎,跟论坛里面VC890c+的师兄的改装不一样!!!
准备材料:
1:线若干
2:轻触开关一个
3:自锁开关一个
4:DC插座一个
不好意思的是相机被老婆拿走了,只有用我的山寨手机照的!!像数不高!!

没有去研究电路,只是找到一个待机下9V的电压给通过一个二极管给电容充电后就可以直接唤醒!!

直接在2个点之间安上一个轻触开关。。。。。只要按下几秒就可以直接唤醒,直接降低了档位旋钮的磨损!!

用一个自锁开关控制电池的正极输入,主要是为了给电池充电的时候避免电流直接到表内烧元件!!

用笔记本的2个电芯稍微大了一点点,去点下面的螺丝柱后能装进,不过还是露了一点在外面了,电池盖是没法装了,还好的是外面的防震皮套加上电池口的大小刚好卡住电池!!!从电池两脚直接引2根线再到DC插座,这样可以不用拆下电池直接充电!!

来个特写!!!!!

至此,这个表就改装完了,欢迎拍砖!!!!还有块BEST   DT9205A的垃圾表,改完后除了有个充电插座的口外根本看不出改装过的,这个改装实在没有技术含量!!!!!就不发图了!!!

网友:
坐坐沙发,图不清楚

网友:
可惜了这块表了,用两块手机电池多简单。一块手机电池加升压电路更简单。

网友:
高人啊,富有创造力

网友:
好的想法是动手制作的源泉,有想法就好!

网友:
方法很不错的

网友:
强人什么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