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主板跑E0

楼主(2012-04-01):
科脑945gm-l主板来时。没有复位。、最后检查内存旁边有个9202没电压。换上后好啦。装在机器上又不好用了。然后拿下来一检查。9202又没电压啦。我再换了个9202就跑C1.E0啦。内存卡槽第一针电压才是0.65V。求助。。。。。。

网友:
修内存电压

网友:
VTT电压低了,你看看VCC电压OK?

网友:
这个修出内存供电即解决问题; 我以前有一块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说的不详细呀~!内存电压线圈你测量的电压是多少呀?电压够了就看下面:
内存除了主供电还有辅助供电的(一般没问题)。再就是有个程序(SPD)的芯片(在内存上面有个八角的小芯片就是),供电脚是第八角不足3.3V  呀~!你测量一下第八角电压,再看看主板背面烧断线没有。

网友(2016-02-29):
楼主有没有备份BIOS啊,分享出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