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容量问题

楼主(2012-04-01):
一块系数硬盘写着容量80G,进bois捡到74G,为什么在磁盘管理中检测到129个G,客户说是80G有4个分区,不知怎的现在一个分区69G,用恢复软件能搜到2个分区,都在19个G左右。他说这是e,f盘现在找不到c,d改怎么办。没招了。

网友:
分区太乱,都删了重新分吧

网友:
分区表乱了,重新分区试试,还有可能是硬盘本身的原因。

网友:
要是没什么资料就重新分区吧!!

网友:
利用分区表恢复软件搜索到需要的分区结构保存,如果不能用修复软件如MHDD修复一下试试,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主要是要数据,要不也不麻烦了。

网友:
要数据的话就得先导数据,要数据恢复了

网友:
先用MHDD检测一下真实容量,再看看是否有坏道。如果,没有坏道,就用DISKGEN找到原来的分区,提取客户需要的数据。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就重新分区吧,,要的话,,,得重新计算下,,,麻烦。。。

网友:
肯定是分区表出问题了

网友:
把找到的数据全部考出来再重分区。

网友:
给我吧,我能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