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超郁闷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01):
1.里干活几天了,超郁闷的。难道修主板的都要修报废很多主板后才能得道成高手吗???

2.硕泰克865主板短接了speaker的一二脚后自动掉电了,再开机跑00,有复位,能开关机,把speaker第一二脚相连的电阻电容都换过了,IO换了,打PCI A14,1117中间脚,USB中间脚阻值一切正常。故障依旧。许多高手都说是南桥挂了。这里很不明白。但是该查的我都查了。

3.HP品牌机板 8S661MT-RH  775板子,触发不跑码,摸CPU有慢慢的升温,能复位。修废了几片板子,都不敢动手了。要不要先刷下BIOS呢???CPU复位和PG都只有0.4V左右。SIS芯片组的。有哪位师傅修过的???

求师傅们指点下,帮小弟揭开心中的疑惑,谢谢了

网友:
肯定要报废掉一些板子的

网友:
检查南桥芯片

网友:
维修都是一步一步修过来的 都有失败的时候

网友: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网友:
不要学我

网友:
坏的吗……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就是这样想的!医好你是你命,医不好……不好意思阿!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