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困难, 主板电容故障么

楼主(2012-04-01):
笔记本开机需要开关好多次才能成功,
按下电源键,电源灯和网卡灯亮,硬盘灯和键盘灯不亮,CPU风扇转,然后就是一直黑屏。
反复开关多次,才能成功开机。
开机成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休眠功能也正常。
重启的话,又是开机困难。
另外换过内存,拆掉硬盘、网卡也试过,故障依旧
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主板电容故障?  还是其他?

网友:
网卡常量是不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啊,你拆掉试试,不行就换一个,网卡又不值钱。

网友A:
你看看几个晶振 和IO

网友:
网卡灯 是无线网卡的指示灯,开机的时候亮才是正常的
无线网卡是minipci-e接口的  拆掉再开机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几个晶振 和IO

俺小白一个,啥都不懂~
晶振和IO芯片  刚百度了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俺就是开机的时候困难,开机成功后一切正常,游戏什么的都正常
对了,休眠也正常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啊~   顶起来

网友:
看看IO吧 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表示无法沟通,

网友:
我就想确定是什么问题,如果电容什么的,俺自己就换了。
要是IO什么的  就只能返厂维修了, 哎  要一个月的说~

网友:
再问问, 如果是IO或晶振坏了,拿去修的话,要多少钱啊

网友:
南桥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