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 外接正常 内无输出~~~

楼主(2012-04-01):
宏基4520笔记本  外接正常 能进系统  内没 BL_ON开启信号 查图纸是独立显卡发出的  网上订了一个改良独立显卡  日特跑到1.5 就掉电。。。  啥问题 难道改良的不兼容、 还是板子还有其他问题?
测屏供电和高压供电都有 这个屏供电是R275 for EV_LVDS_VDDEN 到19,21脚LCD_VCCn没采用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而屏背光开启是独立显卡发出
因为INT_LVDS_BLON 这个电阻没装和R29 EV@10K_4/IV@4.7K_4 都没有  所以判断是读独立显卡发出

这本子多半是显卡的问题,再就是桥了

网友:
你看看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你显卡没做好,连锡了。

网友:
是什么显卡,显卡心片型号,,BLON没有,笨啊,你飞个3.3V制开启啊,这个应该是高压板供电或屏开启信号,控制一个小MOS管,转换屏上供电的,然后再测测LVDS,看看有没有1V以上电压,屏上SCLDATA SCLCLK要有3.3V,这些条件都没有再干显卡,当然排除显卡门先。。。

网友(点评):
我的貌似是 独立显卡发出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你显卡没做好

网友:
顶啊  谁来帮助我 哈哈

网友:
显卡心片型号

网友(点评):
g86-603-a2

网友:
g86-603-a2

网友:
再重做遍显卡呢

网友:
显卡啊显卡

网友:
G86 703 是显卡门

网友:
换631显卡改良白胶板的

网友:
显卡要先通过SMBUS检查到屏才会发出BLON,你这一步漏掉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外接试下,有没有花屏或者其它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显卡的问题不大,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那个背光开启信号是要检测到屏才会发出的,测下屏线到屏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内没显示这问题,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