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cpu主板一通电就开机

楼主(2012-04-01):
370cpu主板一通电就开机。关不了机,开机排针上有5V电压,从atx14脚电源跑线路,发现一路进bios ,一路进io(8702f-a)72脚 ,从io出来一路进南桥,一路进9951(14脚的芯片应该是运放)。短接开机排针能关机,但只要开关排针为低电平立既关机!
但一移开又开机了。大家给个思路,我是个新手。
(主板型号94V-o)

网友:
开关有问题吧

网友:
有些厂家也设计自动加电的电路,如精英945。但是开机加电数秒后就会进入正常的待机状态。按开机才会开。像这样的情况可以把cmos电池取下放电后开机进入bios看看有没有设置错误的选项。如果还是不行就得查上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了。如果没有发现就查一下atx电源运转是否正常,有几个我遇到一个电脑自动开机并有玩几小时死机的现象。结果观察发现atx电源风扇不转,上点油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感觉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只要开关排针为低电平立既关机!

饿。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ATX14相连的开关管是否损坏。。。。。

网友:
开关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