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MX REV1.0没复位

楼主(2012-04-01):
插上诊断卡,没复位,常量,先测电压,发现内存没有供电,找到供电管Q100,一脚是3.3V,一脚是7.8v另一脚内存供电脚没有电压,心中暗喜,找了个供电管换上,还是不复位,但内存供电2.6v有了,然后看看PCI  A15脚没有电压,B16脚有1.7V正常,IDE接口也没有复位,再看复位排针上也没电压,先修复位排针的电压,没有电路图,只好跑线,复位排针分两路,一路跑到IO,W83627EHG-A,换了io还是一样,另一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请高手指点下,!!!!这板子有什么通病!!!求解!!!!!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2-4-4 17:07):
装上带灯假负载,PG1.2,只有0.3V带灯假负载INT.SIPCLK.AM20 SMI,这排灯不亮,但插上电,上电,不亮的灯全亮了,原先亮的灯,全部亮了!!奇怪!!!!!!

补充内容 (2012-4-4 17:08):
时钟芯片旁边的MOS管,vtt1.2V,电压正常1.2V,但阻值和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是3欧姆,这个对不对啊!!!!!!在线等啊 !!!!!

补充内容 (2012-4-4 17:10):
打错了,是原先不亮的灯上电全亮,原来亮的灯全都不亮了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
内存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这板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你要量下CPU供电出来没. 先有CPU供电 南桥收到VRM发出的PG和电源灰线的PWROK 后才会发出复位. 可以网上找电源IC的图纸 或者有假负载可以直接量下PG有没有.

网友:
没复位这种板南桥的可能性很大,但要先看一下,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大家别骂我,我问下PCI A15,B16这两脚是管什么的?我一般只测A14……

网友:
测量一下PCIRST#与PCI 各个设备连接的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看一下复位排针有没有跑到IO旁的822排阻,如果有就把排阻换了

网友:
822电阻一开始换了也是一样的,vrm的pg信号也发出来了

网友:
775 座子容易空焊 测试座子了吗?

网友:
做掉南桥估计就好了

网友:
擦  这板电压正常先看看U座吧 U座虚焊咯

网友:
说的都太乱了

网友:
时钟芯片旁边的MOS管,vtt1.2V,电压正常1.2V,但阻值和北桥上的电容阻值是3欧姆,这个对不对啊!!!!!!在线等啊 !!!!!

网友:
先软件刷BIOS,不行打桥试试。

网友(2012-05-05):
南桥的可能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