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GF 8600GTS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4-01):
讯景GF 8600GTS刚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能认显卡,不显示。晶振旁边动过,背面的电源IC动过,换过电容,但是换过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都不一样。查到输出接口的一个门(写着75J2L4K -ACT08)坏了,换上一个7408,这下可以显示了,但是黑白画面时显示是OK的,到彩色画面就花屏(有时到彩色画面就干脆不显示了),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2-4-5 10:18):
还要求助中,重做GPU,现在跑显存,A0-A63,C0-C63全报错,又是三星K4J5324QE显存,这下头大了。

补充内容 (2012-4-5 10:57):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432781     13245494            0
FBA[63:32]      865419      8485656            0
FBC[31: 0]     2627378     11718072            0
FBC[63:32]     3812843     1324110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8738421
Write   Error Count: 4669032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跑软件扫一下看看

网友:
试下先,不知道是不是程度问题

网友:
加焊了GPU还是一个样

网友:
帮顶以下,顺便看看我多少下载分 好长时间没来了

scq330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应该动过BIOS,刷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动过BIOS,刷BIOS试试。

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

G84 G86随便找一个同类型显存同容量位宽的写进去都能用,

网友:
加焊下gpu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C:
测测金手指数据位,是不是GPU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金手指数据位,是不是GPU问题啊

测过金手指数据位,也没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