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无1.8V

楼主(2012-04-01):
待机 3V 5V  1.05都有,查1.8和1.5 的工作芯片6228,,

查2-5引脚都有供电

量PQ21  G极和S极 短路,就先把这个管子拆下来,拆下来量后又不短了- -,就把6228换掉,换完后量不短了,上电测试,
电流跑到0.38停了,6228芯片11脚只有0.76V,不对。断开电源,发现PQ21又短路了- -.连续换了几个6228了,故障老是在重复,没有一点思路了,附上图纸,哪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点评):
楼住I 真的服了YOU。刚通完点,你就接量,G,S这时候的电还没放完呢?肯定是短路的,这是正常的,还是找找别的原因把

网友:
机子放了好多天了,现在都无从下手

网友:
看看别的元器件有没有短,好像是后继有问题,不一定对

网友:
6228的周边,想想,是什么又让它短了

网友:
打一下6228引脚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打打波形

网友:
查下反馈线路和检测

网友:
看看芯片的条件

网友:
大师,求解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1.5V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你顺着11脚应该能找到问题 不正常的话测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那个条件不满足 ,就查那个地方

网友:
可怜的楼主 试下去芯片都不知道烧了多少个了

网友:
兄弟。这就的查反馈ile撒,没有反馈回来,1保护,2烧掉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1.5V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你顺着11脚应该能找到问题 不正常的话测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那个条件 ...

SYSON这个信号是量的时候只有0.75V,正常时多少V??

网友:
谁能帮忙回答下SYSON这个信号

网友B:
查反馈电路,IC引脚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反馈电路,IC引脚阻值!

阻值多少为正常??反馈电路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刚断电就去测MOS管GS极阻值很小是正常的,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把芯片附近电容都放一下电再测.

网友:
你说的“PQ21  G极和S极 短路”,你查到为什么它会短路了么?不是短路你把他换了就OK的,你找到它什么短路,1.8V电压也就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