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维修

楼主(2012-04-01):
今天接到一个HKC 19寸的屏开机黑屏 指示灯正常。测试灯管正常。那不是驱动板就是电源板 和高压板了。
机器上的高压板电源板是一体版,测电源12V  5V都正常  ,找个一个4口高压板改装,改好后开机正常了
装到我的主机上用了一会发现显示器里面有响声。赶紧关机拆机。通电发现是电源板向的。本人一般不修直接换。配件便宜。刚好有一个一体板子 就直接换不上了。测试没有声音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也不知道客户的显示器没有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开机显示正常,打开网页有时间亮度稍微变暗了一点。一会又好了
打开网页往下滚动的时候有时间也会变暗一点  。有时间打开网页会一暗,一亮的闪2下又正常了。不过也不影响使用。有没有遇见这样情况的。我感觉是不是那个电压不稳定呀。电源板高压板都是新的一体版。
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

网友:
终于搞定  原来是调节菜单里有个动态对比度开关    关掉就OK了    。还以为屏有问题那  哈哈

有次也碰到这问题,不过没管它

网友:
再次验证的维修要细心 要全面的想问题

网友:
搞这行 就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