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5A不开机,希望能帮帮我!

楼主(2012-04-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L175A显示器,我拿来一看,指示灯不亮,我打开一看,再插电居然亮了,有问题的就肯定有问题,再看看,去拔下220V,当插上电的时候就不亮了,现在也是,我怀疑是程序问题,谁修过是什么情况,帮帮我,电压一切都正常,谁知道他的通病,一定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刷mcu程序吧

网友:
可能是mcu里程序坏了,有条件的话就刷程序吧,否则就换个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刷BIOS 联想显示器垃圾啊

网友:
查一下按键是不是漏电了。不行直接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483&pid=4953297同意       你先把开关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