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鸿昌HC711数字表里面的v弹簧位置图片

楼主(2012-04-01):
请问谁有鸿昌HC711数字表里面的v弹簧位置图片
近来淘到一个鸿昌HC711 有些字符显示不对 拆开见到弹簧错乱 现在基本安上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缺弹簧,有些档位测试不了,如果哪位大哥有这表的话 ,能否拆开发个图来 ,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
看来 你只有自己试了
我只有胜利的 弹片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你该好搞啊?步走1你在电阻挡选择,我看你照片清楚,你确实装差位置了,你的看清电路板铜接点位置才行啊,档位开关中间定位孔你往外圈看整好7双铜接点,一个铜片两个接点整好对应电路板两个接点,开关一半4个铜片,也就是说开关左边的一个铜片接电路板两个接点,开关右边的铜片位置就不能装应该是空位置,莫索一下就搞定了,记住在电阻挡试,只要一个挡正常,一切档位都好了,我与这情况多了?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