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牛奶维修

楼主(2012-04-01):
  版号DAOKL1,INTEL独显的。客户去过联想售后换板太贵了,没有修。拿到我们这里谈好留机。回到正题:客户说是昨晚进的牛奶,后来开机就点不亮了。拆机,看了一下有几处地方都有。不管其他,上BGA烤了半小时,清洗,测各电感都正常。插电显示00,没有待机,测3VPCU/5VPCU,没有在测

6PIN没有电压进来,测

PQ16的上管没有电压。公共电压没有过来,在测

PQ3的4脚有19V,再在别的地方测了也有19V的电压,测阻值没通,断线了,飞线到6237的6脚。插电待机有0.01了,3VPCU/5VPCU也出来了。触发一下就掉了,掉到待机0.01。还可以再触发。电流有时到0.64左右掉,有时到0.03就掉,有时到0.18就掉,还有时到0.32就掉,反正开机瞬间就掉,不规则的,只显示一个电流就掉了,在主板上到处测,没有测到短路,没办法,按开机时序测吧

能开机的话前面4个旧不不用查了,从S5_ON查,在EC上侧到开机瞬间又电压出来,在测PQ9 PQ10转换后的电压也都出来了
怎么办,那就从进牛奶的芯片开始拆吧,换掉RT8204时,开机稳定了,电流跑到0.23左右不动,开机查除CPU电压外其余电压都出来了.

查PU2的6脚没有电压,难怪U电压不出来,芯片主供电都没有肯定不出来了。测PR43阻值正常,当测到PC32时电容短路,拆下PC32在测还是短的,测芯片6脚也 是短路的,拆PU2后,测阻值正常了,芯片坏了,牛奶没有进到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坏了。这个芯片我们还没有,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上CPU 内存,机器显示了,此机修复。。。。

网友:
真的进奶了?香不香啊?

网友:
你收多少钱哟?他们都说售后好贵的,开机费都要200我们这里

网友:
我也一台进牛奶的不知能修好不!!呵呵,拆下那个香啊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 没修好。。

网友:
楼主 RT8204 是什么芯片""?????????????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到个进咖啡的,拆开来那个味道真浓,看来这咖啡兴奋效果不错。。。

网友:
高手哦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牛啊   进水的都能搞定  厉害

网友:
我修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A:
我有点不理解的是3.5V都出来了,怎么回事MAX17021还有问题,在这里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还有事MAX17021也是不是CPU的供电芯片吗 ?

网友:
牛啊,楼主真的很细心,技术也牛的

网友B:
待机芯片是6237,不是17021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E40 进水的, 修好之后,开机每半个小时掉电,很准时。  郁闷呀   进水的机子真的不好搞。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不知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请指教

网友:
都是牛人啊。。。。。。我还没修过进水的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功底还是不错的,这种进水时间不长的一般都还好修写

网友D:
小y我修到过一台开机电流0.28掉的。是小板上1.8sus没出来,那个oz8116我焊第一次竟然没焊好结果又把上管烧了,小四方芯片焊点在下面焊了几次才成功。

网友:
进水机器一定要清理干净,烤干,不然很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主 技术高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理解的是3.5V都出来了,怎么回事MAX17021还有问题,在这里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还有事MAX17021也是不 ...

MAX17021G是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功底还是不错的,这种进水时间不长的一般都还好修写

还好,也要看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y我修到过一台开机电流0.28掉的。是小板上1.8sus没出来,那个oz8116我焊第一次竟然没焊好结果又把上管烧了 ...

用风枪吹下来,不要洗引脚,直接换上新的芯片,还是用风枪吹,保证一次就成功

网友:
这个机器少了200不搞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是6237,不是17021

谢了,老大

网友:
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思路啊

网友:
LZ算是幸运的...

网友:
我什么时间有这个技术就好了

网友:
好精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