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现代Z98W 需要预热

楼主(2012-04-01):
现代Z98W  需要先插上电源,一分钟左右后自动开机,亮机后正常使用。
刚插上电怎么按电源键都没用,电源灯不亮。
不亮时12V和5V正常,开关键有3.3V。驱动板5V转3.3正常。、
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容已经全部更换,高压供电线已切断。现无方向了。

网友:
包括300V电容也换了。

网友:
。。这还修哪啊。。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一下吧,估计是解压板有毛病

网友:
换板容易,我是想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换板成本也不高。。

网友:
刷一下数据 看看 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欲高嘛。呵呵

也是 我现在人就变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