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朋友那里拿来个cpu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4-01):
cpu 是p2  的 我拆半天打不开,不敢用力拆,什么型号啊  能告诉我怎么拆吗?

网友:
CPU的型号在侧面的,SLOCK1接口  很多都是512K缓存

网友:
不是上面写着奔腾2吗?很老的INTEL CPU了,现在很难找到主板来装。

网友:
型号写在第一张图手心位置

网友:
台机P2 的CPU 最老的

网友:
老式奔腾2啊。。。。很久很看到这种古董了。。。

网友:
我那有一台这种机子。还装着xp

网友:
350 300之类,我还有四五个,主板都有一个,运行完好。

网友:
收藏为古董吧,恭喜

网友:
370针脚的CPU

网友:
是古董了,老P2啊,440的主板啊

网友:
这人东东有收藏的价值耶

网友:
这种有奔腾2和奔腾3的

网友:
看着就流口水!原来的神器呀!5k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