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的合屏开关在哪里?

楼主(2012-04-01):
东芝m300的合屏开关在哪里?没找到呢?
外屏亮,内屏不显,屏线断根地线,接上还是不亮,没找到合屏开关在哪里、、、

网友(点评):
沿着屏框,用螺丝刀探一圈看看有没有磁铁

网友:
好像没有合屏开关了

网友:
如果有开关的话,就是在B壳上面咯,他是一快磁铁,芯片在主板或开关板上。

网友:
也可能在触摸板那里哦

网友: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内屏不亮,排线也查了,显卡也焊了,屏供电3.3正常

网友:
一般在前盖板上了

网友:
可能没有,有的是用磁铁吸的

网友:
这没有开关 有个磁铁在A壳那里

网友:
随便用一个铁的东西试一下屏上部边框,可以感觉到有一个位置装有强磁铁,然后强磁铁合盖子对应的主板位置就是装磁感应管的地方。

网友:
图中的MR1就是磁感应管了。

网友:
应该没有开关吧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去 看评论都晕了 什么都有啊。
学习参考吧。
小弟认为先要从屏下手考虑

网友:
多数是磁铁吧,仔细查一下信号。

网友:
LID是休眠信号,到图纸上搜下

网友:
下载个整机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用磁铁在C壳转一圈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用磁铁在C壳转一圈!看不会休眠!
  记得要把C壳架在主板之上哦!

网友:
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找B壳的磁铁   对应主板的位置就是霍尔开关

网友:
M300的机器18V屏线断的很多

网友A:
手上没有屏显所以打开屏线,发现一个地线断了,接上屏还是不亮 。EC_FPBACK#为高电平,DISPON为0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M330 开关是在鼠标左键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屏显所以打开屏线,发现一个地线断了,接上屏还是不亮 。EC_FPBACK#为高电平,DISPON为0v,不知道 ...

你仔细看下是不是暗屏,是暗屏的话,直接切断回路,飞3.3就好了

网友:
现在是暗屏吗。还有如果你把B壳的磁铁拿了就可以了

网友:
那种开关是磁性的,在屏幕上有块磁铁,下面有个传感器,叫做霍尔开关,呵呵,

网友:
拿个起子在屏框边找磁铁,合盖后磁铁下面就是那个开关(主板上)

网友:
下个图纸搜一下LID#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屏上的码片坏了??

网友:
在C壳灯那里

网友:
你是不是把那块磁铁,搞丢了啊,还是io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