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L17C显示器间歇性黑屏

楼主(2012-04-01):
手头一个lxb-l17c的联想显示器,用户反应说是用一段时间后黑屏,然后再亮,再黑,以为是灯管问题,直接撬壳,拆开屏后看了下灯管,不发黄不发黑,换了个四灯电源板试了下,没有问题,再换个电源板,也没有问题,最后将这个显示器的电源板换到别的显示器上试,也是用了一会就灭,灯管还一直闪,好像没有完全点亮的像子,于是开始试修电源板,接上灯管发现大滤波电容电压被拉低至250-270V,换了电容跟桥式整流管,不接灯管是280,接了变成270,因为之前在论坛里问过大家,270可能是个正常值,再上灯管点亮试,还是这个现像。换IC,旁边的50V的电容,灯管闪,换降压线圈,灯管闪,换光耦,灯管闪,又在网上逛了一圈,测了下12V,5V滤波电容,电压一直在变化,4.8 4.9 4.75  12.47 12.57 12.77 来回跳,断开12V跳线,双二极管一个输出11V,一个输入3.6V,连上后将所有12V,5V电容全部换掉,问题依旧,再加焊进入高压前的电感,问题依旧。实在没法子了,只好淘了块电源板,但我实在想搞清楚倒底是哪出了问题,还请高人指点。

另外在换元件试机的过程中,还有个奇怪的现像,开始我按以前的办法,开关灯管用可调电源给开关针加3.3V电压,可以开关,但无意中将一根针插入开关线孔中,居然也能开关,一插上就开,一拔就关,这是正常的吗,是什么原理,如果不正常,问题可能出在哪儿。

网友:
路过的人那么多,没一个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