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循环跑码

楼主(2012-04-01):
上班没两天问题真TM多了,还搞不好,老板脸色难看死。

昂达N61G 754板子,网上说有N多通病那款,原先缺北桥供电的1.2V,后来换了控制北桥供电管子的IC RT9202后上电可以跑码了。跑C1以为修好了高兴啊,谁知上内存后跑20-C1-C3-07循环。IO换过了,BIOS刷过。这问题该怎样入手???

补充内容 (2012-4-2 19:32):
已经修好了,在39楼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spi总线,I/O的,RST,CLOCK,供电。就这些问题,再看看吧

网友:
说错了哈不是SPI,是LPC总线,I/O的,RST,CLOCK,供电。就这些问题,再看看吧

网友:
顶起,我这板也碰到这种问题,换了9202然后一直就重复跑码,做过北桥没用,没思路了,

网友:
DDDR25V-MCH、HINIT、A20M。
VCC、VCC18、VTT-GMCH。
VCC12、VDDQ、DVDD1.
2-5LEVEL等等电压和信号看看。。

网友:
I/O管理的串口和并口都要查一下,不行的话,查I/O的工作条件,换i/o

网友:
按内存工作条件查:供电   VDD  NTT   Vref   VDDSPD    时钟   SMB

网友:
IO 南 的可能最大  换吧

网友:
按住北桥 看跑什么码

网友:
内存条换来试过没

网友A:
哥们,今天也碰到这个鸟板了,客户说是死机,看看是电容爆了一半,另一半已经换过了了,心想简单,换完电容:来事了,竟然不亮了,开机上CPU掉电,以为电容的问题有换了一遍还是老样子,奶奶的,上网看下和你一样啥毛病也有。忽然想起没量电压,还真没有桥供电,把场馆换掉OK了,,奶奶的,换电容换出个这毛病,还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B:
把北桥BGA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类板了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今天也碰到这个鸟板了,客户说是死机,看看是电容爆了一半,另一半已经换过了了,心想简单,换完电容 ...

唉,兄弟啊,都是北桥电压的事吧,你还好,我的跑循环码了。现在量了下,内存无3.3V系统总线供电。先把这搞出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北桥BGA加焊一下看看

不敢轻易BGA啊,而且我也没呢

网友(点评):
呵呵,借此机会叫老板进一台啊,没BGA业务开展不了

网友:
  加焊桥                              相信我

网友:
对了,看个神贴。毛病不一样,故障在内存下面的一个半圆的三极管交8050的电压你看对不,该有个2.5v

网友:
754的修的很少.

网友:
试换电容看看。有时候是虑波不好。

网友:
先检查下各组电压都对不??

网友:
个人理解就是卡内存,内存的工作条件看看,没思绪的时候直接就搞北桥。。。。。

网友:
加焊南北桥吧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嘛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放下电,有的板子COMS里有存储故障记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做下北桥吧。不过你先按下CPU试试,或者换个CPU试试,CPU座子虚焊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要是集显的是 北桥 压北桥  独显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总之围绕IO电路进行维修,细心查查吧,

网友:
应该干下北桥试试!

网友:
测一下电压都正常的话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排除外设        就北桥了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 座坏了 你打开座看看是不是座有塌针

网友:
以前碰到过跑这码的。我把串口芯片拿掉就OK啦

网友:
rt9202挂查场管和滤波电容。一般滤波电容爆的话,rt9202必挂

网友:
把内存旁边那个W83310G-R2换掉,必定秒杀,我修过N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热心指导,让小弟学了不少东西。

小弟我是住店里面的,昨晚洗了个澡后便出来搞搞修好了。循环跑码20-C1-C3-07,感觉是捉不住内存。查内存打阻值卡上3.3V总线供电为0V,时钟有一边2.3V左右。那时候跑了旁边的电阻,测量都是好的。那时候差点想换了。。楼上有师傅说到查IO,的确。由于IO是新换上去的,而且这板子的PCB不容易吃锡,洗完澡后人静下来了,想到了虚焊,于是拿镊子划了IO一圈,晕,30%虚焊。小弟新手,唉······加焊了IO,这下子不再循环了,呼呼一下子跑到2b。3.3V总线供电出来了。但是挡在2b的时候死机,点复位针没反应。不死心,断电重启,接屏看跑到2b的时候原来是集成6100显卡的自检。很像那些NV显卡开机时要自检的那样子,但是自检后没反应死机了。北桥集成显卡,自检后死机,莫非真的是桥了。那个怕啊,经过无数次断电重启,发现时而跑过75,7F能点亮,有一次甚至进了BIOS,但是没过一会不是死机就是花屏。最长一次正常了5分钟然后直接卡在那BIOS界面花屏了。真是桥了???不死心,在死机的时候查北桥1.2V供电没了,场管S极,RT9202内存那的3.3V总线供电也没了。看来捉到鬼了。很奇怪,总是要跑码点亮后它才突然消失这个电压,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不正常导致它保护了不给输出电压一样。RT9202是新换的,第一脚BOOT还有5V电压,VCC也有5V电压,就是没输出。只能想到是电容滤波的问题了。把旁边的5V供电一个6.3V 1000UF的电容拆了,心一狠拆了个个头一样的固态电容换上去。这下子好了,跑码,过了十分钟,还是死了真想放弃了。

再开机竟然跑00,复位灯常量,一看又缺供电了,还是北桥。妈呀。我收行李回家算了。。。。。。很好玩的东西来了,我拿表测北桥供电的场管时,表笔碰了几下检测卡竟然跑C1了,看来,这东西······竟然RT9202输出时有时无,BOOT正常,VCC正常。那只有那两个驱动脚接场管的哦,会不会是虚焊???? 马上加焊北桥供电的管子。OK,这下一路跑码跑得那个开心啊,装系统,测试声音上网接口一切OK,不放心还特意跑了几遍3D MARK折磨下,然后丢在那放了本电影。哈哈。真的修好了

维修到此结束

红圈C1电容爆的时候,RT9202就危险了好像是通病吧。狠心换了个固态上去,希望客户不要三天就来找我老板

这次总结了点经验。以后手要勤,要焊牢了,虚焊是很多故障的原因啊~遇到场管不正常时一定要先查D极供电,然后查控制极相连的IC。 遇到循环跑码要注意搞下IO,遇到电压不正常时要先考虑下这电压发生的前提条件正常了没有。就好像这板子IO搞定了,内存3.3V系统总线电压也接着出来了。北桥掉了供电时,内存槽的总线3.3V也没了。这难道就是高手们所说的时序???对吗?我这板子是先北桥然后到系统总线3.3V的???

小弟新手菜鸟一个没修过多少板,写的乱七八糟兼垃圾的。还望各位高手师傅们指正,还望大家多多关照。谢谢楼上大家教了我这么多。谢谢了

网友:
喜欢看这样的贴子,不像别人动不动就做桥。思路很好,我是新手看得很明白。

网友:
细心是必要的

网友:
看来粗心能坏大事。还是细心好点。

网友:
跟着楼主的说明学到了知识!

网友:
在动烙铁之前 必须焊工 得过关

网友:
除了虚焊还是虚焊

网友C:
rt9202挂与滤波电容爆头密切相关。感觉rt9202很不耐用,不如rt92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9202挂与滤波电容爆头密切相关。感觉rt9202很不耐用,不如rt9214

对啊。挂了RT9202一定要换了那个滤波的。手上没RT9214,只能用个固态代换上去希望不会爆啦

网友:
拆掉COM口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报废,没必要修这么细吧!

网友:
什么怪问题都有的。。维修真难

网友:
这板子最好还是得拿回来给你,因为就是北桥故障,时好时坏

网友:
点击附件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内容中 描述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好帖啊,手头刚好也有个这个我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说的很清楚

网友:
焊接水平不过关会搞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