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问个时钟芯片的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2-04-01):
图中的VCC3那里在主板接上20针atx电源但是不开机的情况下有没有3V待机电压的?,如果没有,是不是说明VCC3供电有问题??

网友:
小白飘过,等待高手

网友:
这个是按下SW后电源送出的3V,待机电压就由5VSB转出来的,待机没有 问题

网友A:
肯定要等板子上电以后才有VCC3了,

网友:
一样的小小白路过

网友:
同样等待答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等板子上电以后才有VCC3了,

明白,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
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插上电源,出来的是5VSB,经过转换3VSB,VCC3是按下开机键后才出来的,在3VSB之后。

谢谢解答

网友:
肯定没有的       得上电了才有

网友:
不上电VCC3不会出来的

谢谢解答

网友: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开机之后才有VCC3的

网友:
这个是开机电压,不开机不关它的事!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不明白。努力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