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无3V、5V待机

楼主(2012-04-01):
主板上没有Q15这个芯片,请问51120这个芯片12脚需要的PWR_S5_EN_1  这个信号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学习,学习

mfkjgg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那是不是AMD的板子?

网友:
PWR_S5_EN#,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到不了51120芯片的12脚啊。

网友:
没太细研究过信号。。

网友:
把电容换了吧

网友(点评):
能说具体点么,换哪个电容。

网友(点评):
这两张图都不是我这张板的图,朋友,你让我看什么。

网友:
楼主没图纸么 有图纸的话一查就查到了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哈哈

网友:
换一下I/O看看

网友:
有没有 待机三五V

网友(点评):
朋友,你觉得呢?

网友:
是不是待机3 5V 没有出来 或者 换个I O 试下

网友:
是IO传过来的   查查IO的工作条件    可以刷个BIOS来看看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lz可以先查下3.3v的,我之前有块板子也大概的测试过,通电后,只产生3.3v,按下开关后南桥才产生5v的开启信号,5v的开机信号是跟其它的电压的开机信号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3V5V都没有,也不能触发。

网友:
我也有一片跟LZ一样的板子
现在还没有修好
望高手赐教!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如果待机只有3。3V的话,那么那个脚是开机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
不要盲目的去代换法 先下电路图 查查各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信号可能是南桥通过ec实现的控制信号

网友:
待机是多少, 有的是后级问题

网友:
4,22,20,13,28,脚的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先试看单用电池开机不,如果能开机。可能是AC检测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先看这个信号对地阻值 这个信号好像是EC发出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通过门电路发出的待机5v正常信号,是芯片工作的条件之一

网友:
没有Q15,是PWR_S5_EN#直连12脚,你倒查一下,特别注意此信号为74门转过来的,查一下74门的条件,涉及到温控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两个电路图,先看看再修。。。
里面有待机和开机时序的。也可以自己在识论坛找。。。

网友:
不管有无3、5V待机电压
只要开关上有有效电平、EC晶振有正常波形、南桥晶振有正常波形(取下coms电池)则可认定待机电压正常即可开机
楼主看看你的板以上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楼主不用费神查了,我修了几台都是BIOS坏引起的EN1 EN2不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我没有修好,这个板子应该只会产生3,3V,我把待机芯片,南桥,io都换了,都没有好呀!楼主能加一下,研究一下吗?

网友:
换拿两个电容看下,,修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换这个芯片看看喽,那个信号是IO发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