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2-04-01):
hp v3000装不上声卡驱动
驱动

网友:
上官网下一个也不行?

网友:
也许就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换个系统再试

网友:
换个系统再试吧,我上次就是这种问题,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06-13):
我的是不认声卡,换了个声卡芯片也不行

网友:
系统问题啊,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