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28EC哪位大哥修过 能进来帮忙解决下吗?谢拉

楼主(2012-04-01):
最近想拆机给GPU上个铜片 不知道应该用多厚的 还有北桥也想上 要多厚的???谢谢了

网友:
这就要看显卡,北桥和CPU的高度了

网友:
铜片最好不要压在cpu上面,力度掌握不好芯片就挂了,最好是还是用自量比较好的,散热硅胶片,,,,,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适情况吧。找块你觉得适合的就成。

网友:
这个要自己看着办 没见机器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