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2-04-01):
不定时死机,已经排除散热问题,拆出主板观察没异常,排除外设问题了,请大家帮分析下死机原因。死机时没任何提示,系统也重装了。

网友:
查看供电在死机时,哪个不正常。

网友:
我查了下死机时供电都有的没异常

网友:
内存CPU换过没啊

网友A:
电容漏电引起电压不足,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引起电压不足,导致掉电

是死机,画面就定住了。不是掉电

网友B:
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问题啊

打黑胶的真不想轻易搞桥哦

网友C: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

..为什么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南桥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问题!可能性最大?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是卟是6芯或者9芯电池啊  去掉看看

网友E:
没遇到这样的,期待大师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内存,先查简单的

内存 CPU早换过了

网友G:
显卡是有可能的,能进安全模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是有可能的,能进安全模式不

显卡驱动可以正常安装 可以进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方面查查

用示波器测的 供电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这样的,期待大师讲解

我也是很期待大家能帮忙查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