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00 进水修复后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2-04-01):
该机进水了,现在把所有腐蚀点都处理过了,经观察桥没腐蚀。用示波器测电流正常。不定时死机。排除散热,外设,系统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CPU 换个试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什么地方进水呀,说清楚点,别人好帮你分析

网友B:
20v的滤波给换掉呀,进水了哪里的电容肯定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v的滤波给换掉呀,进水了哪里的电容肯定掉了

我找了块一样的料板 腐蚀的地方都换了

网友B:
跑3D大电流时会不会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3D大电流时会不会死呀

不用跑3D 偶尔动动鼠标都死机了。。

网友C:
还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断线!$#@$#!$

该测量的地方都测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断线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烤板,多烤烤

刚接到板就放烤箱烤了一整天了

网友:
不行真的搞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从简单的入手,内存,系统,在修主板

我也是这样做的 最后才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换个试下。

CPU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