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2-04-01):
最近用电脑总是遇到奇怪的现象,次次拔掉光驱电源就无法进系统。用磁盘分区医生查是没有活动分区,重新设置活动分区,拔掉电脑电源,再开机又显示不认硬盘,故障同上。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掉电
电脑
硬盘

网友:
说详细点啊

网友:
首先,我的机子是“裸奔”的。今天我觉得要光驱太占地方,就把它拔了,开电源后,显示找不到硬盘,用磁盘分区医生发现是活动分区不见了,恢复活动分区之后,可以进系统,拔掉电源之后,再开机,发现又不认硬盘,故障又是活动分区不见了。

网友:
在bios下面也找不到硬盘吗? 改下跳线 清下cmos试下

网友:
最好还是把硬盘跳线改一下 再进bios恢复到默认值 保存重启应该没问题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说不清,楼主换块硬盘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