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都怕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精英865G-M8主板,插上个独立声卡测试了一下,拿下来。板载就没声音了,恢复BIOS换了

网友:
什么叫恢复bios换了?

网友:
同情楼主啊 说详细点 比如能发现声卡吗 重做系统==

网友:
有尝试 重做系统么?······

网友:
楼主问的很模糊、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 没声音很少涉及到BIOS问题的.

网友:
刚才字没打完不好意思,就是BIOS默认和 换了系统 都不行

网友:
刚才把声卡驱动卸载了,让驱动精灵找装上还是没声音。

网友:
苹果找不到硬盘

网友:
这还叫鬼都怕的问题!!  精英主板 多数用的都是IDT的声卡 找一下IDT声卡驱动  不行装一个独立声卡完事。。。。

网友:
驱动 硬件都好的吗?

看下音频跳线

网友:
鬼是不会发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