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码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2-04-01):
用R扫过还是乱码。用WINHEX打开看也是乱码。这要怎么解决勒?

网友:
是U盘还是硬盘,做了什么操作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病毒破坏的用winhex分析一下,有规律的好办一点,否则就没戏了

网友A:
这样的提问,实在无法解答呀。就比如一个人说,自己生病了,要怎么治病一样,谁知道要吃什么药呀。

首先,把数据出现乱码的介质是什么,做了什么操作,有些什么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提问,实在无法解答呀。就比如一个人说,自己生病了,要怎么治病一样,谁知道要吃什么药呀。

首先 ...

病毒.......

网友:
看一下,DBR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