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大电流,,,急急急!!!!

楼主(2012-04-01):
板号KL1,广达的,触发后电流一下到2A,就掉电了,电流表显示短路。我B电压全量了,没有短路的,这能是哪的问题呢,若是拆任意一组pwm供电,都不会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
掉电

网友:
CPU 供电吧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存在的 啊

网友:
你不会是电流表调小了吧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看下网卡,声卡等等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短路,查查那各大电感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