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 反复重启 无法开机

楼主(2012-04-01):
一华硕M2N68独显大板 按下电源开机按钮 CPU风扇 转一会就停了 再按 还是转一会就停了 无法开机 电源已换过 还是一样 现在就怀疑主板了 头就大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U坏也会这样。

对,代换配件是必须的不用教吧。。别老是以为不关它的事就不去试,这样永远修不好的

网友A:
把12V取下,看还保护不

网友:
把12V取下 是不保护了 可对地打值CPU供电也不短啊 下步 请多指教

网友B:
华硕M2N要板CPU工作条件不正常也会保护的,我修过一片M2N的板也是开机10秒左右保护,加焊单桥OK。

网友:
此板 客户来修说是没有声音 声卡驱动也能打上 就是没有声音 看来有可能是声卡芯片引起的短路?

网友:
也不是 刚开始我清空Cmos 也能开机 开机正常 过一会关机 再开就开不了 还是要清空CMOS才能开机

网友:
感觉桥虚焊了,这种板桥虚焊是通病!之前碰过开机能点亮,但用一下就关机,就是桥虚焊,做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啊,单桥虚焊了,建议重植芯片,无铅改有铅。然后一定要加个风扇在旁边,要不只能撑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M2N要板CPU工作条件不正常也会保护的,我修过一片M2N的板也是开机10秒左右保护,加焊单桥OK。

同意,好多是这样子,如不是保护,强行加电看是不是没CPU供电,要是没就搞桥,

网友C:
这个系列的板非常垃圾,比昂达,七彩虹之类的还要烂

网友(点评):
都是英伟达的问题。华硕也很冤的]

网友:
华硕的板在CPU没工作之前,是掉电正常的。你这板就像大家说的,烤桥能好。过一段时间还坏。不要修了

网友:
这板垃圾 桥爱空焊  先排除12V 短路再加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的板非常垃圾,比昂达,七彩虹之类的还要烂

几年前装过一些梅捷的C61,68用了4年都没有见桥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2V取下,看还保护不

不断电还能再点不是短路

网友:
擦 N68的板直接加焊桥 OK

网友:
修  好  了没  有

网友:
加焊桥试试么?

网友:
压桥试试,。多半是桥!~我一张板子就是这情况!~不过让我用风枪做BGA搞废了

网友:
都说桥啊?看来现在桥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