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2-04-01):
苹果找不到硬盘

网友:
{:4_81:小白的苹果主板换过桥就是找不到硬盘  4个电容也换过了  信号线是好的  硬盘是新的

网友:
为什么无人回?

网友:
换硬盘线

网友:
找不着看不见,打个手电再找

网友:
查下信号,如果阻值对的话,应该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