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3.29日换CQ40灯管不理想的结果?

楼主(2012-04-01):
惠普CQ40-14.1寸笔记本电脑,我第一次换笔记本背光灯管,我完整的拆开液晶屏,抽出灯管的同时发现灯管上有透明的三个小橡胶圈,我发现整个液晶屏装灯管的地方中间看上去像有一个梅花办得固定灯管架,我把小橡胶圈套在灯管上从左边窜过的同时发现有点劲的感觉,焊接完整后装回开机,发现液晶屏下边中间有个小黑点向上边散发3CM阴暗光栓左右光都正常,我不知在什么地方错了请同志们指教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笔记本的屏都是采用抽的方式 你那样操作 会由漏光的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是拆的多,抽的少,有时会遇到一些明显的打火脱焊的,就把顶端的铁皮剪掉,直接加焊上去。
笔记本的液晶屏换灯管都是抽的

网友:
危险动作。

网友:
肯定是漏光了

网友:
没换过笔记本的。台式机的换了很多 没发现问题

网友:
换灯管要小心喔。

网友:
换的过程有东西漏在里面了或者背光板有轻微折了

网友:
有东西进去了啊 去清洗下啊

网友:
漏光了 拆下屏 把原来有胶纸的地方封住试试

网友:
这。。灯管貌似没什么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