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个机器,问题非常诡异

楼主(2012-04-01):
今天接到个机器,DELL xps m1330 XP系统调屏幕暗度没用
快捷键显示了 是好,调了 亮度就是按不下来一直保持最亮
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装了电源管理也是一样
换 成WIN7 还是不能调暗
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按键问题吧

网友A:
高压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问题~~~

高压板问题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是不是屏街口啊

网友:
是不是调节电路有问题了呀

网友:
驱动 什么的

网友:
你试试看看高压的调节电路,不行换了高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检查显卡部分吧,一般不会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事吧

网友:
不会折腾·········

网友:
主板的亮度控制信号没有送至高压板。电压一般是3V~5V。

网友:
看电脑用了多久

网友:
觉得还是驱动问题。。。。囧。。。

网友:
原来是换屏了,要原装屏的什么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