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维修松下小本暗屏

楼主(2012-04-01):
暗屏以是大家秒杀的问题了,对于自己干的师傅来说它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暗屏的案例。虽然不属经典但又让我学到一招。
此机以是几天前修过的本子了。
刚接到此机时客户反映开机一会暗屏,开机检测故障问题相符,心中藐视二话不说就把本子的上部分打开。因为是用一会暗屏自认为很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再说机器已经用了很多年,所以先上外接高压条测试原机灯管结果出我意料灯管测试很好。心中郁闷心想有可能是是高压条是新的高压充沛导致 灯管很亮,还不死心又找一新灯管上在原机的高压条上开测试结果还出现暗屏这下可不是灯管的事啦。有可能高压板的问题用万用表测试高压板供电,亮度调节,和开机信,地线。都没问题可以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量高压板的主供电得知高压板是5v ,马上就找到师傅问他要一5v高压板并向他说明问题和机器的型号,向他一说机器型号他说正好手里有一台和客户一样的机器由于配置过低已经没人使用留着拆配件用,我说正好今天碰到一样的机器有原装的配件就更好修了。拿到那台机器的高压板上在客户的机器上兴奋不已的想到这下好了准没问题了装起来吧。刚开始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就在刚进桌面的时候屏突然又暗了,晕怎么会事, 还心中抱怨是不是这个也是坏的马上拆下高压条找到师傅辩论怎么回事是不是给我的是坏的。师傅一口否定不可能咱的机器一直用着绝对没问题,我还拍着胸脯说其他的我都测了该有的都有不信你测测,马上把机器转的他的手里他上表一测也很好哪的事呢?都挺好,他又顺手拿起示波器测试信号电压就在测试电压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就在机器暗屏之后高压板的5v供电出现了波形上下浮动这时心中疑惑以解原来罪魁祸首是高压板的主供电不纯净导致机器暗屏。手里当时也没有图纸就当机立断切断原来高压条的供电直接在USB 口上取得5v供电供给高压条至此故障解决。 由于匆忙没有上图大家见谅。5v的高压板供电用万用表没测出问题,用示波器才看到的。

网友:
那你也不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了吗?就这样接过来不用考虑问题了

网友:
是先有的5V电压浮动 后出现暗屏的吧  这种的还真没遇到过 你师父有没有说是什么导致5V不纯净的 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
USB处取电?会不会有衍生新问题出现?

网友:
5V供电哪里过来的?是供电管导通不良还是旁路滤波电容失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