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为i5的芯片 12伏短路

楼主(2012-04-01):
今天修了一块i5的 板子。 看着这样的板子 我就来劲。 因为我们修到的基本上都是淘汰了的板子。很期望能修到新板子。 看到当然开心咯 。废话少说 进入主题:   开机就掉电 。 靠 我最喜欢修这样的故障了 很明显 12v短路了 打场管的对地阻值 。晕( ^_^ )/~~ 有一组为100多(笑惨了) 拆下后 再打对地阻值 还是一样 唉 判断失误 索性拆了 cpu电源管理 上电  故障依旧 靠/ 真是麻烦  没办法 直接打了12v的 对地阻值 短路咯\ 这下麻烦了 只有慢慢拆件了。 当然我也不是很盲目的 主要怀疑电容 主板12v分三路出来 。每路上都并了一个电容(固态电容)都说固态电容好 所以就没动它。先拆其他的电容吧  唉 几乎都拆完了 还是一个鸟样 要不是看这板子新 早就还给他了 唉 没办法。 我只有用我自己认为行的办法了 直接上电(8v) 用手摸小原件 反复插电几次 终于有苗头了 好像其中一个12v上的固态发烫 换后 故障解决 跑马正常
小结 ::做事得认真 要有方向 。 此方法不提议采用。。。。

网友:
说实在的,你得感激那个短了的电容!

网友:
12V固态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是 固态电容坏了吧

网友:
你挺能摸。

网友:
楼主你把芯片拆了,还敢加电

网友:
这问题我在磐正主板上领教过

网友:
楼主胆够大,够幸运

网友:
楼主pwm芯片拆了不能加电要不电压直接跑北桥,或者cpu里,还有建议烧机电压慢慢加上去

网友:
外加的一个电压 没有12v,只有8v 。怎么可能烧北桥呢 我用变压器调成的8v 。主板上只有8v电压  懂吗

网友:
我最怕这样的开机就断电的!一下子就慌了!呵呵!实际上我也胡乱的修过!有一块是16V电容的短路!反正也好了!

网友:
都 是   高 手 呀

网友:
电源管理IC拆掉会烧 NB 或者 SB的   我烧过一次

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