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UNN LS-36 915主板

楼主(2012-04-01):
DELL的主机,富士康代工的,看样子像是服务器上的风扇嗡嗡的,哎,DELL 富士康啊真是坑爹啊,坏的不少,没几个好修的。。不废话了,用的奔D2.8CPU,能自动上电,有复位不跑马,(可以排除供电,时钟了么?)一个CPU旁坏了三个电容,南桥有点温热,不烫,CPU座加焊无果,另一个外观正常,有复位不跑码。。。没什么招了,指点指点吧,,就是给个BIOS也是万分感谢啊。。补充两句:富士康啥时候和华硕学的,电容反着按,让我头次竟然换反了,,奶奶的,

网友:
兄弟,不要修了,DELL的板子坏了都是自动上电的,再告诉你个事,就是正常插上诊断卡也不跑吗的

网友:
在我维修这么多年中DELL富士康找工的主板很多南桥坏,时钟和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换南桥后机器能正常开机

网友:
和我想的差不多啊,不费那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