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e41主板CPU 、北桥没供电

楼主(2012-04-01):
今天收到一张V星880g-e41的主板。上电自动开机.没复位 CPU 、北桥没供电北桥。求思路.

网友:
是什么I/O,把I/O取下看看是不是还自动开机

网友:
先把各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换个IO再说

网友:
按开关能不能关机,能关机就修供电,不能关机就查电源14脚相关电路

网友:
顶起给大鸟们看看

网友(2012-11-22):
不触发的,手里有一片

网友:
V星的主板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3-06-21):
这种板垃圾得不得了,12V供电,上管常有轻微短路,无CPU内核供电不跑码,换了他娘的没多久又烧死了

网友(2014-07-03):
怎么修好的怎么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