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P 不触发

楼主(2012-04-01):
三星N148P不触发     无待机3  5V     待机电流0.18A    51125发烫   16脚有19V供电    13脚为5V    VREG3为3.3V     VREG5为4.7V    怀疑4.7V短路   用烧鸡法   芯片发烫的厉害    把芯片取下来烧鸡   没发现发烫的地方    51125已经换了三个了    哥哥们   给点思路呀…………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打芯片的引脚定义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修电脑主要思路要清楚 你思路一点都不清楚
测对地阻值啊 晕
南桥背面电容短路南桥背面电容短路

网友:
查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用点击法找出短路的地方呀,还有一个问题是IC没焊好也是个问题,我接到别人修过一台SL400的机器也是这样,客户说51124已经换了好几个都是大电流,说是北桥坏了要我换北桥可我没北桥没见有问题,后来取下51124重新焊回就好了

网友:
查EC供电是不是短路

网友:
可能后极短路了,但是中间过了大电阻,烧不出来,相连的原件一个个查

网友A:
更换系统供电电源ic后还发烫,明显的后级短路。耐心点跑线吧,看看系统3v和5v的所有负载,声卡,网卡等

网友:
重点查电容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焊功不好引 发的新问题,我们老师说会看电路图不一定修的好,但焊功不好就一定修不好

网友:
可能管子击穿了

网友:
别的地方短路也有可能造成芯片发汤

网友:
南桥背面电容短路

网友:
是啊

网友:
慢慢查 顺着图纸

网友:
三星R467 像这种情况是南桥背后有电容损坏了,你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还有地方短路了吧   猴急查查

网友B:
这个是上网本吧

网友:
IC的各个信号都测下

网友:
可能是负载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上网本吧

嗯嗯   就是上网本

网友:
嗯呢   有两个电容阻值为2    去掉    依然短路……怀疑是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系统供电电源ic后还发烫,明显的后级短路。耐心点跑线吧,看看系统3v和5v的所有负载,声卡,网卡等

现在南桥后面还是有两个电容阻值为2 取掉后依然短路  怀疑南桥有问题……

网友:
待机大电流很好修,细心一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