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通电不启动?

楼主(2012-04-01):
电脑加电不起动,排出电源问题(电源是好的),其它的是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呢??没有配件试的如何知道是主板还是CPU问题呢?

网友:
无法确定。

网友:
不起动是风扇不转还是风扇转了不显示,没办法告诉你哦,你也太能点到为止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是很清楚啊  不能理解

网友:
主板是升技KN8,CPU是AMD速龙3500,短接主板开机针脚,没什么反映,像没通电一样,但是电源是好的.像这样的现象一般是CPU坏还是主板坏呢?东西太老,手上没有配件试.

网友A:
等于说是此板不触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于说是此板不触发呀

意思是主板的问题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主板的问题对不?

电源是好的,你得把其他的外围设备都拔了,光板子点,。 CPU坏影响触发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