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音响110V 误插220v烧了,会修音响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04-01):
罗技z4i 2.1  有源音箱,被朋友110V 误插220v烧了,现在情况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拆开低音炮,,插110v 变压器没有任何反应  测试0v,应该是烧了。。用14.5 dc 上去试,声音开到最大,能听到一点点的声音,像耳机声音这么小, 是不是我接错了。。懂的朋友给看看。。

插110v 变压器没有任何反应  测试0v

用14.5 dc 上去试,声音开到最大,能听到一点点的声音,像耳机声音这么小

高手赐教。。。

网友:
把功放换一个

网友:
明天定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14.5DC接到大电容那里去试试。

大电容接过的。。。一样,,声音很小。。。跟耳机声音差不多。
如果楼主原来是接在保险前的话,改接大电容的正负极就行了,大电容最好也焊下来测一下(误接220V瞬间整流输出可能超过20V以上)

网友A:
人家 14.5 V 是 16A 的。。你电源肯定不够啊

网友:
拆开变压器,初级线圈上一般都有温度保险,如果线圈没变色的话,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检查电源滤波电容是否损坏,还有就是运放管是否被损坏,4558或者5532,检查一下,后级功放管IC可以用万用表AC交流档 接功放输出(不用接喇叭),然后用镊子点 IC的输入端,看看万用表有数字上升的趋势(要做双声道哦),如果都有,ic是好的。至于你的变压器,如果在国内使用,最好还是换个220/14.5 的吧!

网友:
记住变压器是不会输出直流电的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还有没有阻值,如果没有再就是像楼上所说的把变压器拆了看看有没有保险坏掉的情况,若麻烦的话就不如直接换个220—12V的上去,先检测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坏的,还有就是把电源12v正负极正确的连接到电容上面试试音质,实在不行的话就像修主板一样顺着供电电路打阻值,一直查到底,总归会修好得因为是电源故障引起的,对比软故障还是比较好查些的,,,祝你好运

网友:
是罗技的。。我还是出口的。。110v 唉,罗技也不咋的啊。。

网友:
好修的,修变压器,换变压器,换功放块,就这么个顺序,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最好用交流的供电。然后功放片也可能坏了。

网友:
淘宝一个220V转14.5V的变压器吧,这东西用开关电源,功率难达到。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烧了,后面应该是没事的,你把那变压器拆开,看看哪边有个保险,你换个保险管上去就行了。或者该成直连。输出到板子上的线加个保险,

网友:
或者你用220-12v的变压器换上试试。

网友:
学习了,换电源试试.

网友:
先测下有东西烧没,闻闻有焦的味道没有,在看功放对地阻值短路没,在功放电源端上个12V直流电。看下情况

网友:
g一步一步地试,肯定要好的,运放应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 14.5 V 是 16A 的。。你电源肯定不够啊

老大,,你看清楚了。。是。。1.6A 不是16A 啊

网友(点评):
这个变压器的做工用料不错,有条件的自己重绕一下220V的线圈,有IC座的话可以换一下前级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 14.5 V 是 16A 的。。你电源肯定不够啊

是1.6A的呀,

网友B:
用12V,2A的变压器试一下,声音还小的话就换功放块

用。。12v的测试了。。还是很小。功放已经定好了。。明天到货。。

网友:
LZ试机的时候有没有接2个输出箱啊?是不是只接了低音炮而已,如果没接2个输出箱 那低音是很小的

网友:
线圈烧了吧,

网友:
学习了     买了新的换吧

网友C:
是接音箱测试的。。。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接音箱测试的。。。声音很小。。

那就可以考虑换功放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2V,2A的变压器试一下,声音还小的话就换功放块

那就应该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直接把可调电源16V  接在大电容上  不行就换竖起安装的那个功放块。

网友D:
既然有声音,表明功放块没有坏,应是前级运放坏了。楼主可用“干扰法”逐级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声音,表明功放块没有坏,应是前级运放坏了。楼主可用“干扰法”逐级测试。

问下。。“干扰法”
怎么用啊 。。这不懂,,高人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不可能输出直流电压的,看见那4只整流管了没,,,
四只整流管组成全桥整流电路,那个蓝色的电容是 ...

试过了。就15v 上大电容,声音开到最大。。还是很小的声音,估计是功放烧了。在网上订一个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看看罗技,看看这些名牌的音响!看着想吐

都是骗钱的的东西!还是买个小漫,最少价钱实惠!

网友:
我也修过出口又被带回的,呵呵。

网友:
你的14.5V电压不要接到    变压器输出的地方      接到电容两脚上   试一下 还是不行了   换个功放管     一定会好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变压器吧

网友:
变压器高压端有一个温度保险,直接去掉短接就好了。
要不然就换一个输入220v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搞好了。。换了功放。。ok

网友:
直接接 14.5V这样也行啊,是不是,原来变压那块不要了